[家电] 一个48V电动车充电器懵逼了

楼主(2021-04-04):
捡到一个坏的电动车充电器尝试维修,结果直接懵逼了,开关管8n60,但是不是通常的3842驱动,G极是四个三极管驱动,没见过也不懂原理,换件工直接懵逼,求指点。故障是测量8N60短路,拆下量1洞貌似无跳变电压。求指点,高清大图双手奉上

网友A:
先看看那四个R470的电阻有没有开路吧 四个0.47并联

网友B:
自激电源?没有开关管,自激不起来吧

网友C:
看不到板子全貌,但是估计是跟金雨充电器差不多的原理,次级单片机先得到电瓶供电后,产生驱动信号通过一个小变压器耦合到初级的那些三极管驱动开关管工作,坛子里有金雨的电路图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8N60测量短路?是拆下测的吗?3个脚怎么个短路测量呢?

网友D:
对于换件工确实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那四个R470的电阻有没有开路吧 四个0.47并联

是的,测量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激电源?没有开关管,自激不起来吧

哦哦,我感觉也是像4楼的坛友说的一样,看到一个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换件工确实有难度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板子全貌,但是估计是跟金雨充电器差不多的原理,次级单片机先得到电瓶供电后,产生驱动信号通过一个 ...

好的,我先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板子全貌,但是估计是跟金雨充电器差不多的原理,次级单片机先得到电瓶供电后,产生驱动信号通过一个 ...

金雨电子单片机直驱型电动车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25

原贴搬过来了,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何次级没有电压的输入,它不会工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研究研究

那几个贴片三极管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坏的,另外这个充电器要接电瓶才会工作,因为电瓶要负责单片机的供电,单片机没电就没法工作

楼主:
感觉单片机挂了呢?测量78L05的一脚和地短路?

楼主:
看图片,拆下单片机后不短了,78L05的3脚输入脚电压只有2.5V

楼主:
输入电压48V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拆下单片机后不短了,78L05的3脚输入脚电压只有2.5V

芯片9脚是供电,7脚是地,测一下9脚对7脚的阻值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板子全貌,但是估计是跟金雨充电器差不多的原理,次级单片机先得到电瓶供电后,产生驱动信号通过一个 ...

原来是这样。我说家里的小鸟48V电动车充电器怎么也量不出来电压值。但是插上电可以充电。那怎么让充电器不插电池有输出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我说家里的小鸟48V电动车充电器怎么也量不出来电压值。但是插上电可以充电。那怎么让充电器 ...

给单片机另外接5V电源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单片机另外接5V电源就。

感谢大佬指点,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我说家里的小鸟48V电动车充电器怎么也量不出来电压值。但是插上电可以充电。那怎么让充电器 ...

现在的国家标准要求电动车充电器不插电池不能有输出,所以大部分充电器都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了,一般是在输出端有一个BT151控制,将BT151的KA脚短接即可绕过此保护功能。国家要求加这个保护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如果没有特殊必要不建议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