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显示屏阶段性抽风,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1-04-04):
一台设备上的液晶屏,正常的时候屁事没有,

楼主:
一台抽风的屏

一台设备上的液晶屏,正常的时候屁事没有,显示一切正常,抽风时,显示图中的样子,刚开始以为插针接触不好,补焊也无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24064的屏,后边主控6963C

网友B:
他有一个引脚是调节背光亮度的。这个应该是背光亮度调节部分短路失效之类的故障。
如果你用的跟我用的是同一型号的(绘晶 HJ24064A),右侧两排针第20脚就是就是用来设置背光亮度的,它是用可调电阻取样4脚和地之间的一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64的屏,后边主控6963C

对的,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有一个引脚是调节背光亮度的。这个应该是背光亮度调节部分短路失效之类的故障。
如果你用的跟我用的是同 ...

对的,看着是一样一样的

楼主:
大家都分析是液晶屏的问题吗?不会是其他吧

楼主(2021-05-05):
板子如果只给vcc的话正常显示状态是什么有懂得大神嘛?

网友:
液晶屏背面的板子上有一路-9V的电压,变成-11V多了就会这样,找到这路电源,加个9V的稳压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