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终于完美拆开一个充电头(LPL-C018120150G)

楼主(2021-04-04):
拆了几个水果头都破皮乱糟的,这会拆到一个完好的~

G字夹一字起子侍候

G字夹一字起子侍候

插头依靠单边弹簧片与印板相接,好像不如边弹片夹持的可靠吧?

插头依靠单边弹簧片与印板相接,好像不如边弹片夹持的可靠吧?

芯片sp5620?

芯片sp5620?

33微法/400v电容?

33微法/400v电容?

网友:
还是觉得焊线的比较靠谱。卡子的总觉得有隐患
当然电流小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光猫电源吧 做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这个小夹子不错

网友A:
用毛巾包上,然后用锤子在周围敲打一下也能无损打开。

我从论坛上学到这个方法后已经拆开过两个这种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毛巾包上,然后用锤子在周围敲打一下也能无损打开。

我从论坛上学到这个方法后已经拆开过两个这种电源适 ...

我为什么敲不开呢?力气大了还弄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敲不开呢?力气大了还弄坏一个。

用锤头面积大一点的锤子就好很多,甚至可以用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