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金河田迷你桌面小功放M2202

楼主(2021-04-04):
金河田M2202功放小主机,很小巧,功率不大,好处是不占地方。功放芯片看不到,芯片正面被密密麻麻的小电容挡住了,12脚的,感觉应该是什么伴音功放芯片之类的。

网友:
从功放散热片来看,会比TEA2025强一些

网友:
估计是“7”开头的芯片吧

网友A:
这牌子不是做电源的吗?这跨界跨的

网友B:
为啥我总觉得单电源的没有双电源的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不是做电源的吗?这跨界跨的

机箱,音箱都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总觉得单电源的没有双电源的给力,

确实是,一般单电源的都是小功率的

网友:
做工用料太豪华了

网友C:
从板背面看一下,也能将功放芯片型号看个差不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板背面看一下,也能将功放芯片型号看个差不离。

最后一个图片就是背面图,12脚功放芯片

网友:
与内置没毛区别。

网友D:
看散热片大小,估计能达到单颗TDA2030的功率,比TEA2025 TDA2822之流的强些

网友E:
看这造型像TDA15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散热片大小,估计能达到单颗TDA2030的功率,比TEA2025 TDA2822之流的强些

10w的变压器,没多大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造型像TDA1521

比1521宽,我估计金河田也不舍得用

网友(2021-10-11):
没想到为了这么一块小小的功放IC做一个独立功放

网友:
输出共地,肯定不是数字芯片,像是TDA2611A

网友:
看错,如果12脚这种散热片的话,应该是TA7232P或者KIA6283这类

网友:
外置居然比内置功放做工还省料了,哈哈!!

网友:
可能是TA7232/TA7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