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网卡坏了还是网变坏了,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21-04-04):
描述吧,没有图片可以参考。
软路由,板载2个8111E网卡,又外置了一个网卡,外置卡做外网输入,板载的2个螃蟹做内网,绑了2个网段,2家用。
昨天才发现,邻居家网速慢,总宽带50M,测了下速度,他家才勉强达到10M,而且延迟还比较高,以为是他家路由器坏了,然后用自己的路由器测干脆就连不上,心里想,是网线坏了?然后来到软路由这一看,网口灯都没亮,重新绑到外置网卡的空闲网口,这回正常了。
问题来了?这个板载网卡,插上网线不亮灯,用他们家的路由器还有数据交换,同时软路由这端的网口是不亮灯的,用我的路由器连连不上,我的路由器对应的网口灯一亮一灭,(正常我这个路由器灯应该是常亮的,不闪),软路由里能看见这个网卡,没有异常。
这种情况大家遇到过吗?我刚在网上拍了一个网口,它内部是自带滤波器的,暂时就只能这样试试了,换芯片技术暂时还不熟练不敢动

网友A:
假货宝上找个pci的网卡试试。。

网友B:
有可能不亮灯跑的就是10M的网络,检查下网线线序是不是对(不光是通不通的问题),网卡变压器坏的可能小,这个算无源器件,很难坏。

网友C:
上x宝先买个10+的网线检测仪,确认网线及水晶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找个pci的网卡试试。。

外置网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亮灯跑的就是10M的网络,检查下网线线序是不是对(不光是通不通的问题),网卡变压器坏的可能小, ...

换网线了试了,问题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亮灯跑的就是10M的网络,检查下网线线序是不是对(不光是通不通的问题),网卡变压器坏的可能小, ...

我有一个友华的1200买回来就怀了两个网变

网友E:
重装网卡驱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装网卡驱动看看

升级了系统,也不行,软路由没有重装驱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友华的1200买回来就怀了两个网变

确实也遇到过坏网变的路由器,运行不正常,把它跟芯片链接的线挑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x宝先买个10+的网线检测仪,确认网线及水晶头正常。

网线没有问题

网友:
搭车出一块工控J1900两千兆端口准备,12V DC供电,还有mini-PCIE接口扩展多一个千兆端口

楼主:
怎么没人了,别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