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 512m缓存 双贴29f02t2ancth1速度如何?

楼主(2021-04-04):
朋友要我给弄个速度快的U盘,不掉速的那种。入手一块高端2258h 512m缓存U盘板子,双贴29f02taocmg4 512g,一次成功。但是这速度不管是usb3.1还是usb3都让人失望,速度倒是稳定不掉速。问了方力群里面的几个大佬,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打算拆了,换29f02tancth1,不知带速度会如何,大佬们有铁过这种颗粒的吗?

楼主:
群里面一个管理员做的一样的U盘,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网友:
同方案的做过一个,58H双贴02T L06B,写460读520不掉速(sata接口)。
换成02T2ANCTH1肯定会掉速的、

如果你usb3.1接口没有问题的话,我猜你开卡没选中cache program

楼主:
p818a没有这个选项,q125a有这个选项,我也勾选了重新开卡了,但是没有什么变化。戴尔latitude 5490笔记本,确定是USB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p818a没有这个选项,q125a有这个选项,我也勾选了重新开卡了,但是没有什么变化。戴尔latitude 5490笔记本 ...

如果有其它3.1的电脑,换到其它电脑上测测试试吧。

只能用排除法了,看问题能定位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其它3.1的电脑,换到其它电脑上测测试试吧。

只能用排除法了,看问题能定位到哪里。 ...

谢谢,范范,回头去公司试试看

楼主:
研究了一下,发现无论插哪个笔记本,其实都是挂在usb3集线器下面的,usb3.1很难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下,发现无论插哪个笔记本,其实都是挂在usb3集线器下面的,usb3.1很难试啊 ...

第一;开成500G,512G的话冗余太小了
第二;不要在意写入速度,实际拷贝之中最高速就算350M,只不过是跑分能达到400M以上,跑分毫无意识
第三;2258H开L06B还是BOKB,个人使用影响不大,虽然BOKB会降速,但是SLC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四;02T的颗粒唯一要注意的是散热,裸盘就不要跑分了,太热了,第五;没有机械硬盘的电脑不是好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开成500G,512G的话冗余太小了
第二;不要在意写入速度,实际拷贝之中最高速就算350M,只不过是跑分 ...

总结的好。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