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威克士无刷开关怎么改电位器

楼主(2021-04-04):
(图片)

网友A:
无刷开关换成电位器?来实现转速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开关换成电位器?来实现转速控制吗?

是的,不是用在点钻上,所以想改成电位器

楼主:
找到一张图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利用6线加拨档开关。不要使用电位器。

网友:
那个行程开关就是电位器。

网友:
带霍尔的,,,商家   进口杂物爱好者

网友:
威克士无刷改电位???!?

网友B:
拆开看下,颜色忘了,要增加一个开关,正反转我留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下,颜色忘了,要增加一个开关,正反转我留在上面。

开关是代替换向开关的吧

网友(2022-09-16):
别买这个控制板,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