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被静电电坏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1-04-04):
就在刚刚,手指摸着卡上部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下静电。然后直接就识别不了了。。。。

网友:
个人觉得无解。

如果有高手能修复,当我没说

网友:
我一直想把狗东上买的128G卡无损破坏掉,可是怎么也坏不了!
没想到楼主的卡,这么容易就挂了!

网友A:
想要让TF卡或者U盘安乐s的,可以用这个东西电击治疗一下

网友:
高级格式化还不行,只有低格试试了。

网友B:
能格证明还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格证明还有救

如何救?现在格式化显示只有1G,而原来是16G的

网友:
再用静电电它一下,或许就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让TF卡或者U盘安乐s的,可以用这个东西电击治疗一下

这玩意,用过了好多也没效果!

网友:
貌似不可逆

网友:
静电击穿的话就报废了,以后注意静电防护

网友:
打火机里面打火的击不坏U盘和卡。本人亲自试验过。不信你们可以找个小容量的试试。不过可调电源调到二十多伏,一碰触点就拿开,倒是立刻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