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英睿达BX500 240G拆解

楼主(2021-04-04):
这块固态盘是2018年入手了,当时花了179rmb,如今它早早的就被换了下来被后买的其他固态替换;

这是英睿达第一款拉胯的入门级固态,首次采用塑料外壳并且内部无散热贴,所以后来因为散热不良所致的掉速被用户所吐槽,其次就是打破了BX系列有外缓的惯例,以往镁光作为DRAM大厂是从来不吝啬在自家产品中使用外缓的,而这回却采用2258XT无缓弱鸡主控,测试slc cache容量约12G,唯一的优点就是采用质量比较可靠的镁光原厂颗粒,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到其他优点;

三年质保,中规中矩的保修条款;

跑分意义不大,后期使用是越来越慢的。

网友A:
固态硬盘只用三星的,数据无价

网友:
追求性价比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只用三星的,数据无价

还行吧,前前后后的买了8个sata固态,只有一个用了快8年的特科芯128G出现1%寿命的报警,但是依旧作为系统盘正常使用,不过三金一储这类杂牌固态是肯定不碰的~

网友:
影驰也可以,就是群联主控难伺候,爱掉盘

网友:
当个游戏盘或者软件盘还是可以的,装系统没有外缓存的不保险。貌似这款硬盘主控发热很厉害,很多人都拆开换成铝壳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前前后后的买了8个sata固态,只有一个用了快8年的特科芯128G出现1%寿命的报警,但是依旧作为系统 ...

用三金就是论坛拆过的32g的金胜,当时装老台式xp,提速不错。之后的金胜都不行了

网友:
厂家太实在起名字直接告诉你这固态不行所以型号叫不行500

网友:
就是冲着颗粒去的,至少还是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