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T139E 看看国产表的进步拨盘用的赛钢材料

楼主(2021-04-04):
看看国产表的进步拨盘用的赛钢材料,寿命更长久

网友:
竟然是双芯硬封的,多少米?

网友:
优得利现在的产品是价格很高的说啊,性价比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这做工还真不错,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
加上TTC编码器元器件更好,磨损后更换方便。楼主说的塑料在玩具车齿轮上用的很多,硬度高耐磨自润滑,可惜乐高科技齿轮套装还是ABS,应该也用POM。

网友:
不是传统的钢珠+弹簧更耐用么?

网友B(2022-04-08):
引用 网友A:
加上TTC编码器元器件更好,磨损后更换方便。楼主说的塑料在玩具车齿轮上用的很多,硬度高耐磨自润滑,可惜 ...

手持万用表用编码器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持万用表用编码器做什么?

编码器旋钮输入信号,通过单片机转换,实现万用表不同档位,最好加电池端物理开关,不用时彻底断电。我买价格便宜手动表凑合用,万一坏掉先凑合用全自动按钮表应急,再买旋钮手动表。

网友:
关机设置左右两个或在者电压欧姆档中间说不定能提高一点点寿命
这个牌子表,尽头限位太单薄了,现在这样关机设置在中间的确能提高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旋钮输入信号,通过单片机转换,实现万用表不同档位,最好加电池端物理开关,不用时彻底断电。我买 ...

想太简单了啊,史上也不是没有你说这种手持表,恐怕你不知道花了多大代价

网友:
Fluke 87就是这种结构塑料转盘,段落感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