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v铁锂充电器改电流,有电路图求教

楼主(2021-04-04):
这个是73v5a的充电器,使用TL494+LM358+C2383方案的充电器,我已经找到电路图了,求教改动什么地方可以调整电流到7.5a 还有现有的原件能否支持改到7.5a

网友:
调整VR1可以调整电流。R8改大,最大电流变大。

网友:
不可能有50%余量的

网友:
那得看T1,D15有没有空间了,D15可以更换电流更大的,T1不换的话,可以考虑提高494的工作频率试试。

楼主:
这个电源我看规格有很多  最大有84v  20a的   会不会硬件都是一样的,直接出厂能调节  还有超功率会损坏什么部件 或者需要换什么部件

网友:
我改过48伏1.7A无风扇款的,改3A后温度有升高,但没烧。这个电路图嘛,说实话,乱七八糟,我图都看不懂。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12v电源怎么改成12.6v充电器

楼主:
通过调整VR1电流现在是7.5A了  发热比以前大 充了4个小时目前没问题

楼主:
哈哈   后续来了,充电器烧了  昨晚充电1个多小时发现不充电了 去关电源按钮啪的一声  拆开看红框位置烧黑 应该是那个原件烧了 还没拆开看

网友:
有坛友提醒过你,没那么多余量,应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