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如此0伏起调可以吗?

楼主(2021-04-04):
提个问题
偶尔遇到微小电流的需求且
电压还小于当前可调电源最低1.25伏特

我想用回路中反串联一节电池的方法
最好连的电池我认为是6F22,夹子好夹
最方便的方法是利用数字表电阻档当电池
用此法偶尔应急可行吗?怎么样?

网友(2021-12-31):
电流变化不大的话 电阻分压都行 反串电池感觉不靠谱 不太稳定

网友:
串电池,变成对电池充电,不靠谱。串二个二极管,输出再对地接个电阻,维持二极管一定的正向电流,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来降压,输出电流就可以稍微大一点了。然后再调整可调电源电压,也基本上能从0V起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