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自制天线连这种扩大器选八木的好还是用双菱的好?

楼主(2021-04-04):
我想做个链接上图 腾达wifi信号中继放大器的天线,选八木的好还是双菱的好?有做过的大神吗?

腾达的这种放大器 的三个天线哪根是接收天线?那根是输出天线?还是都是输出天线?

网友:
我做过双菱的,效果没那么好

网友A:
我想你是没有搞懂吧,,,,八木天线与双菱天线都是定向的天线,完全不适合作为这种用途的天线,,它原来的就是全向天线了,没有必要改装的,,因为它本身的射频功率也就那么大,换天线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B:
亲是想外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是没有搞懂吧,,,,八木天线与双菱天线都是定向的天线,完全不适合作为这种用途的天线,,它原来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是想外接吗?

对啊,信号太弱了,现在流行wifi枪,想做个加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是没有搞懂吧,,,,八木天线与双菱天线都是定向的天线,完全不适合作为这种用途的天线,,它原来的 ...

现在 好多都是拿无线网卡外接八木天线用的,而且信号还杠杠的,我就是想知道用中继器接这个用那种天线?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是没有搞懂吧,,,,八木天线与双菱天线都是定向的天线,完全不适合作为这种用途的天线,,它原来的 ...

他这是中继器.
完全可以用定向天线的.
网上也有很多几公里无障碍组网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是中继器.
完全可以用定向天线的.
网上也有很多几公里无障碍组网的案例. ...

那也得看是中继到哪里去了,,

网友:
有一点要说明的,天线只是个无源器件,不能凭空产生出功率来的,如果想做WIFI枪,加一级功率放大是正路。

网友:
功率就这么大,换天线没用,定向远距栅格好用

网友:
功放也没用,因为WIFI通信是双向的,发射功率再大,接收不到客户端信号也没法通信。有线才是最好的,离终端最近的地方装一个AP,哪 里信号不好了,就再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