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临时DIY一条Type-C模拟耳机

楼主(2021-04-04):
此方法只能用于模拟耳机 手机须有内置DAC
先放Type-C针脚定义图

请确保D+、D-、SBU1、SBU2、CC1、VCONN、GND有针脚
仔细观察针脚线路 D+、D-有线路的作为B面,方便理解
CC1、VCONN带有识别电阻 拆掉即可耳机插入检测需要CC1、VCONN、GND三脚相连
B6连接耳机右声道
B7连接耳机左声道
B8连接耳机麦克风
A8连接耳机地线
封胶之前最好先试一下

网友A:
自己买个头子几块钱,更漂亮。赞手动能力强的。

网友B:
我有个 type-c的电话耳机,插手机上不识别。。。

网友C:
就是乐视 那一类,没有3.5耳机口的手机

网友D:
耳机线都是多股漆包线,中间还有抗拉绳,我直接烙铁烫上去就变黑不沾锡了,楼主的焊点如何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线都是多股漆包线,中间还有抗拉绳,我直接烙铁烫上去就变黑不沾锡了,楼主的焊点如何处理的? ...

要挂一下,或者继续加热,烫掉表面的漆就可以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个头子几块钱,更漂亮。赞手动能力强的。

临时先用着 等到和数据线啥的一起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 type-c的电话耳机,插手机上不识别。。。

Type-C的耳机分模拟和数字的,模拟的不需要芯片
如果你的手机只支持数字的,你插模拟的是不可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乐视 那一类,没有3.5耳机口的手机

我的是米8 还是3.5耳机孔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线都是多股漆包线,中间还有抗拉绳,我直接烙铁烫上去就变黑不沾锡了,楼主的焊点如何处理的? ...

我是开350℃带锡去烫 烫完后烙铁头还有黑黑的一层 用吸水海绵擦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开350℃带锡去烫 烫完后烙铁头还有黑黑的一层 用吸水海绵擦掉

加松香之类的助焊剂,锡在下,用线头去怼锡,由于浸润作用,漆皮会自动被锡推开。但是你的耳机线最好不是那种很古老的,早期的漆皮要刮开才行。很多年前有个大神说,漆包线放在复方阿斯匹林药片上一焊就没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线都是多股漆包线,中间还有抗拉绳,我直接烙铁烫上去就变黑不沾锡了,楼主的焊点如何处理的? ...

我用的焊锡膏 可以先用漆包线包裹一层焊锡膏 然后放烙铁上直接加热后 正根线会裹上锡 留一圈黑色的漆皮 最后用指甲一刮就掉了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去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线都是多股漆包线,中间还有抗拉绳,我直接烙铁烫上去就变黑不沾锡了,楼主的焊点如何处理的? ...

烙铁温度 稍高,多烫一会,加松香。。。。。不用刮漆。那么细的线也没法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线都是多股漆包线,中间还有抗拉绳,我直接烙铁烫上去就变黑不沾锡了,楼主的焊点如何处理的? ...

用火烧一下,简单粗暴

网友:
确实是简单粗暴

网友F:
怎么知道手机的TYPE C  是模拟输出还是数字输出?我刚买的红米“有点狠的”K40手机,参数页也没说明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松香之类的助焊剂,锡在下,用线头去怼锡,由于浸润作用,漆皮会自动被锡推开。但是你的耳机线最好不是 ...

阿司匹林是神药啊,以前玩耳机的时候用过好多,相当好用,就是飘起的烟很刺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米8 还是3.5耳机孔好用

我也有个M8  最生气的就是耳机没有口  有买了个cc9  坑死了唉
话说这个可以啊 我有大点的驻极体 可以用来唱歌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知道手机的TYPE C  是模拟输出还是数字输出?我刚买的红米“有点狠的”K40手机,参数页也没说明这个。: ...

大多数都是有内置DAC的 数字音频耳机说白了就是个USB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