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TDA2030+TDA2050 2.1功放板

楼主(2021-04-04):
          网上买来的功放板都不能领人满意,不仅仅是声音频响范围窄,而且底噪大,静态时噪音大。还有些板子,重低音老是有嗡嗡嗡的杂音,做的很烂。于是我只好自己做一个。
          一看那些品牌功放名机,机器内部普遍都是清一色的电木单面板。机器都卖这么贵了,就不舍得用个走线更自由的双面板啊,也贵不了多少钱吧。那些大厂的硬件工程师,都很会省钱嘛。我要做到我满意,于是采用双面PCB,走线相互避开,中间有覆铜隔隔离,正面线和反面的线都是错开平行的,不会平行而产生感应和干扰的,布线上是很考虑到互相之间的干扰问题的。1.6mm厚的白色的板子也是相当美观,比起廉价的电木板,和薄的像纸的做工粗糙的廉价功放板,有质感的多。

楼主:
PCB实物到手,白色的比较高雅,更有HIFI的感觉

网友A:
这图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B:
能分享一下成果吗?元件好不好找?

楼主:
花了好长的时间,凑齐了所有元器件。使用的是质量比较好的某品牌昂贵的有铅焊锡,焊点光亮光亮的。运放用的也是原装进口拆机的4558D。而电容这块的话,用的全部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不知名(杂牌)电容。

楼主:
焊接好以后上电测试,功能一次性出来。

由于采用双面板,放置覆铜,且走线考究的缘故,静态的时候一点底噪声都没有,当然啦,还有一个原因是增益设置的比较合适,信噪比就很高。

低音分频电路也相当合适,低音清晰有弹性,也没有嗡嗡的杂音。

就是从左右声道取声音给低音前级当然两个混音电阻,阻值要取得比主音量电位器的阻值大个几倍,否则会出现左右声道串音的现象。

网友C:
        高手,套件需要多少钱,搞个外壳就完美了.

楼主:
低音前级电路图。(网上参考来的)

网友:
要是以前马上行动,现在没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什么软件画的?

立创EDA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成果吗?元件好不好找?

谢谢支持。我是用的手头积攒的一些元器件凑了半天凑出来的,还有些东西网上买的,元器件确实配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套件需要多少钱,搞个外壳就完美了.

我只是电子初学者而已。花多少钱没算过,肯定是要比买成品更花时间,元器件单个单个配的话也会贵些的。就是为了一个玩和学习嘛简单的画板软件可以试试立创eda,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好以后上电测试,功能一次性出来。

由于采用双面板,放置覆铜,且走线考究的缘故,静态的时候一点底噪 ...

你管这种走线方式叫考究?简直就是在涂鸦

网友:
2030也就那样了,再讲究没必要。厂家不是傻子,如果说2030是顶峰,那后期升级出来的IC就没有意义了。虽然很多人说数字功放怎么不好听,呵呵,指标摆在那里,不信也没办法的。

网友:
这才叫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