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98主轴晃动原因

楼主(2021-04-04):
输出轴承与变速箱之间,间隙很大,导致主轴晃动

网友A:
 质量太差?还没有使用过2次,每次不超过2秒,就要拆散做所谓的保养?

网友B:
这机子和东城的无刷机子我都研究过,看我以前发的帖子,只有一个输出轴轴承,并且旷量比较大,同心度基本只能看人品(同心比较好的几率相当低)。毕竟入门产品,也就说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太差?还没有使用过2次,每次不超过2秒,就要拆散做所谓的保养? ...

你的机器?

网友:
买来就好好用别纠结

网友:
以前电脑主板华硕是大品牌,但是华硕低端型号用料还不如二线品牌的价格却比二线贵。这电钻可能也是一样的操作了

网友C:
这不明显双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明显双轴承吗

都没有图片你咋知道是双轴承 你说电机?(不过还真让你说对了 输出轴也是双轴承)有一张图忘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和东城的无刷机子我都研究过,看我以前发的帖子,只有一个输出轴轴承,并且旷量比较大,同心度基本只 ...

没拆过大有5298就不要误人子弟了,我都拆开了,输出轴是双轴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没有图片你咋知道是双轴承 你说电机?(不过还真让你说对了 输出轴也是双轴承)有一张图忘记上传了 ...

有图啊,拆机图,图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啊,拆机图,图片正常。

你说的是无刷电机的轴承吧,我说的是齿轮箱的,我这个贴都没有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