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人机,如何实现接听自动免提

楼主(2021-04-04):
家里老人不太会用手机,拨出或者接听了电话 ,按免提经常按到静音或者保持,今天给教了明天就忘了,经常给打个电话要打一二十遍之前想找个可以接听后自动免提的老人机,可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有这个功能的,我的想法手机喇叭焊接在听筒的位置简单粗暴求大神支招听筒接喇叭中间还要加什么电路,或者有别的方法!图片随便找的!

网友A:
除了换机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听筒和喇叭用一个功放电路一个喇叭

网友:
从隐私保护出发,设计上没有这种功能。变通一下,就是加一个便携蓝牙或者充电音箱,相当于来电自动免提了

网友:
有的手机有个“按任意键接听” 的设置, 你找找

网友:
+1...

虽说有点不尊重长辈的嫌疑,但我还是要说:

不是教不会,而是不想学,老人机的字体都比较大,就那么几个字就是不认识也认识...

网友C:
似乎现在不识字的老人还有不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换机还有什么办法?

关键市面上没有这样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筒和喇叭用一个功放电路一个喇叭

怎么操作?

楼主:
百度了一下,很多和我有一样困扰的,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免提的那个按键飞线到背面并联一个点动开关,告诉老人免提在背面,但……老人也经常接听了电话忘了按免提,或者不知道电话已经接通,电话既不放在耳边也不按免提……可不可搞个单片机检测到听筒工作了,多少秒以后点动免提按键来实现?

网友D:
别听楼上的瞎说,苹果有这个功能,不论打电话还是接电话,自动免提,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现在不识字的老人还有不少哦

毛爷爷的面值为什么认识?

因为长期记忆,最重要的是有物质刺激...

楼主:
想到另一个方法,免提按键飞线并联点动开关,装在手机背面,告诉老人免提按键在背面,这样就不怕按错,然而经常电话接通了老人并不知道……电话既不放耳边也不按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换机还有什么办法?

新机也没找到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听楼上的瞎说,苹果有这个功能,不论打电话还是接电话,自动免提,我一直在用
...

年龄大了老人机都玩不转,还玩苹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也没找到有这个功能的

淘宝搜:无线呼叫器独居老人  。

网友:
我说了估计又有一堆人喷我,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很多大学老师,包括本科生,去买插座的时候还问这个插座能不能用电磁炉,这个插座能不能用电水壶,这个插座能不能用电脑这些弱智问题,目前为止我在火车,高铁,城轨,公交车见到的乘客百分之八十都不会正确的戴口罩,意思是口罩虽然已经呼到脸上了但是位置不对,有的是直接内外戴反,上下戴反,有的是鼻子漏出来,有的是鼻夹没有捏住不贴合脸部,很多人走路看不懂红绿灯,明明是机动车左转的绿灯亮,直行还是红灯,这些鸟人也直接往前冲,很多时候一些人行横道斑马线,机动车看到行人已经停车等待行人先走了但是行人却停下来等机动车先走从而造成交通拥堵,很多时候路人看不懂机动车的转向灯与倒车灯,看不懂刹车灯示宽灯,说实话这些基本常识日本的小学生都知道,因为他们每天不唱我们是某某接班人,他们只学习有用的

网友:
用听筒音量大的翻盖手机,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龄大了老人机都玩不转,还玩苹果

我觉得最适合老人的非智能机就是翻盖手机了,翻开接听,合上挂断。这个是最物理且最直观表现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