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想问问这个笔记本电源的保护通过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4-04):
就是在笔记本维修那里,接通电源的时候可以测量正负极19.5V,维修师傅还测量了一个保护电路,这个是什么电气原理?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配合Mos管开关实现这个保护隔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配合Mos管开关实现这个保护隔离吧

这样啊。意思就是有一个MCU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意思就是有一个MCU控制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一般都是由充电芯片做控制隔离(意思就是主板供电由双电源AC、电池之间切换,IO参与AC检测并通知充电芯片AC正常可以开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