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1N4148救活一个PC电源:拆修骨伽GX1050W电源

楼主(2021-04-04):
闲来无事,逛逛×鱼,看到有一坏的骨伽GX1050WPC电源,56大洋包邮,无模组线,看价也不算贵就撸回来练练手。。。
骨伽是台系电源厂商伟训旗下的品牌,这牌子的电源平时不什么关注,拆开看内部结构用料,感觉也不错。
此电源架构:采用主动式PFC+双管正激+同步整流+DC to DC结构,产品通过了80Plus金牌认证。

▼外观、标签   矿机专用  半模组 12V双路输出 每路60A

▼自家的散热风扇,14*14cm,12v/0.25A,双滚珠轴承,低负载下噪音很小

▼内部:高压电容采用两颗日化电容400v/390uF,其余的全是台系智宝的电容,难得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怀上

▼基本结构

▼虹冠的CM6800主控,很常见

▼元件塞的满满的

▼挺有份量的板子  已作清洁

▼二级EMI、两颗桥堆整流,看不到参数

▼先拆下主滤波电解,矿机嘛,看看容量衰减了多少

▼4颗PFC开关管,采用英飞凌MOS管:6R190E6  20A/650V/0.19Ω

▼拆下的两颗高压电容

▼看容量350uF左右,还在正常使用范围内,继续服役

▼CM6800主控小板

▼主开关管也是采用两颗英飞凌MOS管(6R190E6 )组成双管正激,TO220封装的,看起来有点单薄

▼待机IC装有散热片,看不到型号,待机电压有+5VSB、+18V(经过7815供CM6800Vcc)

▼待机+5VSB整流,10A/60V

▼低压输出部分

▼硕大的12V滤波电感

▼8颗+12V同步整流MOS管:M6020AP

▼3.3V、5V  DC—DC小板,采用常见的APW7073控制IC

▼监测保护小板,控制IC采用伟诠的WT7527

▼模组输出端口小板,16V/100uF固态意思意思

▼主板背面

检修:
目测无烧毁,电容无鼓泡,测试保险完好,开关管整流管滤波电容等没有短路,串个100w灯泡通电,
灯泡闪一下熄灭,测量高压电容电压320v左右,正常;待机电压:+5VSB:5.04V,正常;+18VSB:17.96v正常。
短接绿线,没反应。断电放电,检查几个M级启动贴片电阻并清理红胶,尝试替换光耦,还是没反应。。。
。。。短接保护小板WT7527的2、3脚(去掉保护),通电,灯泡不停闪亮,看来PFC已启动。。。
。。。直接插到市电(去掉保护),没有冒烟放炮,测量高压有380多V,低压输出正常,看来是保护板问题。。。
。。。后来检查发现,护小板WT7527的供电二极管4148开路,更换后电源正常。廖廖几句,其实花了不少功夫

▼待机高压

▼+5VSB

▼待机+18V

▼短接保护小板WT7527的的2、3脚(去掉保护监测)

▼WT7527引脚功能

▼WT7527参考电路,VCC脚是由+5VSB、+12V(启动后)分别经过两ln4148供给
待机检查15脚VCC无电压,继而检查+5VSB关联的ln4148开路,更换后电源正常

▼待机功耗11.48W,电路主输入输出应没什么大的短路

▼更换后的4148(丝印T4)

~~~本人非专业人士,捣鼓纯属娱乐,不足之处还请各位童学多多指教~~~

网友:
1个整流二极管搞定大问题了,高手就是牛了

网友:
我有个航嘉jumper450B,也是开机没反应,打开后也看不出有什么原件烧了。做工还不错,可惜不会修。

网友:
厉害,查故障太费时间

网友:
这价格超值了,我咋碰不到这好事

网友:
骨伽的电源很沉,外壳也很厚实

网友:
举重如轻,真高手

网友:
廖廖几句,其实花了不少功夫深有体会,修东西就是这样,很麻烦

网友:
修电脑电源

网友:
这个厉害了,有技术含量

网友:
没有模组线,成色也不好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也才有捡漏的资本啊

网友:
模组的设计想法不错,我希望电动自行车控制器也可以设计成模组接线,自动识别无感无刷和有感无刷,转把模拟电压信号和舵机测试仪PWM等。

网友:
大师级别的修电源就是不一样,我们都无从下手

网友:
去年闲鱼25收了个半模组,换6800、PFC开关管、检流电阻复活成功!

网友:
大神了不得啊

网友:
换的配件不值钱,值钱的是诊断故障的技术和时间。

网友:
反正咱也不会修,坏了只能换,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电子技术一流,拍照技术也一流,不知用的啥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