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拖三的两芯线 是不是只能5V充电

楼主(2021-04-04):
这种线是不是只能进行5V充电,因为没有D+D-  不能握手,所以只能走5V,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A:
这种线里面只有正负两根线,最基本的5v慢充,最垃圾了,我拆过几根不同品牌的,都一样

网友:
走MTK协议会升压,不过现在充电头几乎都关闭了这个功能,容易误动作而且升压了,这种线容易烧设备。。。

也就是说目前这种线最多5V 2.4A

网友:
你说的对,万一支持快充他还得需要其他HUB,否则直接升压12v其他手机会挂掉了

网友:
有的线 D+ D-接到了lightning接头,可以当苹果数据线用。又因为苹果不会触发高电压快充,所以对另外2个接口安全。
一般这种线会短接D+ D-让手机识别,有些充电器D- D+也是直接短接的。

网友B:
奇怪,我之前在群里买的剪线怪兽充电弹簧线,也是只有一黑一红而已,充电都能到2A。
大概是插头那边有识别芯片吧

网友C:
这种线很垃圾,首先线材的铜芯看着粗,但很容易内断,估计是铝镀铜的。其次,如果边用手机边充电,一堆线拽着手机,累!还不如用条原装品牌旧线接个3通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之前在群里买的剪线怪兽充电弹簧线,也是只有一黑一红而已,充电都能到2A。
大概是插头那边有识别 ...

应该是插头里面短接了D+D-

网友:
这种买了好几条 能过1a的电流都算好的了

网友:
一般这种线质量不太好,线芯细,充电慢

网友:
我剪了看过 就两根电源线

网友:
我的一根一分三线,插上未提示用的慢速充电

网友:
这种线快充协议是不能触发的,能过多少电流看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很垃圾,首先线材的铜芯看着粗,但很容易内断,估计是铝镀铜的。其次,如果边用手机边充电,一堆线拽 ...

大哥,你又刷新了我对数据线的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又刷新了我对数据线的认知

淘宝只有一家是带壳卖的,其他都是只有线路板。不过这个插头配有的充电头,在我的C106上充电,电流总是不停地在0.5-0.1A之间跳。

网友:
这种线有两芯的,也有四芯的。像我现在用的这种品胜的就是4芯,可以支持数据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很垃圾,首先线材的铜芯看着粗,但很容易内断,估计是铝镀铜的。其次,如果边用手机边充电,一堆线拽 ...

想起以前有一种老式变压器电源,通常是3V~9V步进1.5V可调,可变极性,输出就是四通接头爷青回

网友:
如果type-c和micro接口都是短接D+D-,lightning接口里面装识别芯片,电线够粗,三个电流都跑满,是不是能上5V/6A: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里面只有正负两根线,最基本的5v慢充,最垃圾了,我拆过几根不同品牌的,都一样 ...

人家在usb接口就短接D+D-了

网友:
这种一拖三的两芯线一般设定为5V充电,在连接手机插头处短接D+、D-,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A左右。防止有人插不同充电协议手机充电,引起烧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