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信YX12V6A-2铅酸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04-04):
学校有个移动红绿灯,比较大的一个12V铅酸电瓶供电,本来是太阳能充电,可能功率不够,然后可能是电工建议,买了个充电器来充电,确实比太阳能充电简单粗暴效果好多了。偷偷拿来拆开看看。

网友:
优信的充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发热比较大。

网友:
输出有可控硅,防止反接烧坏,还可以。

网友:
这个和我买的一个样的

网友:
嗯,万用表不错

网友A(2021-05-07):
板子上磨了字的那两个芯片是LY2117和LM358
显示屏那个记不清楚了

网友:
支持一下,技术不错哦

网友:
这个和我在废旧站捡的一个样的

网友:
比较干净,可以用的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磨了字的那两个芯片是LY2117和LM358
显示屏那个记不清楚了

高压那边的芯片不是LY2117,是CR6853T。这是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查出来的

网友B:
YX009芯片型号实际是CR6853T。这是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YX009芯片型号实际是CR6853T。这是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查出来的。

也可以用cr6848t和ob2263ap代换

网友(2025-06-18):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磨了字的那两个芯片是LY2117和LM358
显示屏那个记不清楚了

LY2117

这个IC的datasheet我一直没找到,你由吗?

网友:
充电机挺好的

网友:
电路结构和电动车充电器一样。三段式充电器,直接测量电压就是浮充电压。

网友:
之前我也捡了这个,做工不错,值那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