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5c的震动马达如何拆除?

楼主(2021-04-04):
朋友送了个荣耀5c,震动提示感觉不舒服,如何拆除,位置在哪个部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
在主板下面!不用拆除,在主板和马达的触点之间粘上一层胶带这样马达触点就和主板触点隔离了,然后装上就行了!

网友:
系统设置里关闭相应的振动就好,为何要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