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烙铁头一波三折

楼主(2021-04-04):
17年接触T12焊台,陆续买了十几根头子,用不用得到不知道,就知道论坛的人都有松鼠症,喜欢囤东西!手里部分头子

今天又到了三只,前几天在论坛笑看那里买的

头子嘎嘎新,应了那句话,笑看出品必属精品!
话不多说开始拆,平时用得最多的就是这根中马蹄,前几天使用的时候突然不能加热了,拆之!找教程用钳子夹不管用,热风枪加热不管用,还得暴力才好使,作案工具管割刀一把轻松搞定,经验不足第一刀割少了,又补了一刀完美,目前情况是怎么把他焊接起来?

加热丝很细

这里应该是对焊搞定

马蹄头

电阻值7.5欧姆
作案工具

求论坛兄弟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方案就是,买买买

网友:
点焊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丢了吧,国产的一样好用,多年使用还没坏过。

网友:
有时间折腾也是很快乐的

网友C:
电阻焊或者碰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了吧,国产的一样好用,多年使用还没坏过。

我前几天买的国产的加热很不稳定,你们哪家买的

网友D:
把粗线锤扁,想办法抱着发热丝,然后压接

网友:
都这样子了,还是放过它吧

网友:
十几块买一只最好,省事

网友:
ZVS加热焊接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就是,买买买

快二十根了,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了吧,国产的一样好用,多年使用还没坏过。

生命在于折腾,焊台一年用不了50次,按这个频率手里的头子能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焊或者碰焊吧

明天用强力助焊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粗线锤扁,想办法抱着发热丝,然后压接

太复杂了,不符合我个性,不锈钢助焊剂试试

网友E:
焊台呢?头子成色不错,,,T12好像都是断这旁边的这根芯,,是不是白菜焊台搞的,,,我好像正品焊台还没烧坏过芯子

网友:
喜欢WB2,,,,只是一般907类手柄锁不住啊,,,

网友:
就两个头子,一个刀头一个小马蹄头,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台呢?头子成色不错,,,T12好像都是断这旁边的这根芯,,是不是白菜焊台搞的,,,我好像正品焊台还没 ...

焊台是隔壁论坛58买的套件

网友:
烧断的二支拆剩下头子了,希望那天能整合上这支电池烙铁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