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博朗530S剃须刀,顺求三极管型号。

楼主(2021-04-04):
亲戚一个博朗剃须刀,发现不能开机。我给拆了想维修下,发现一个三极管烧了,想知道型号。三贴片三极管是EA开头,不知道可用哪些代替。

网友:
ss8050贴片,丝印Y1

网友:
电源管,1300Ⅹ糸列的据多。

网友:
看看我回复的帖子有

网友:
如果第三脚是电池负极的话,NPN管子有的是,又不是什么特殊高压的,貌似最多5-15V充电,有个8050什么的就行了

网友:
推测是PMOS,换AO3401试试

网友(2023-07-10):
问一下,这款剃胡刀,用的是哪一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