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天线哪个型号比较好?

楼主(2021-04-04):
距离1公里,无阻挡,可以通过定向天线连上吗?

网友:
可以,甚至路由器的全向天线都可以。

网友:
无阻挡问题不大
还有个关键问题是干扰多不多

网友:
天线问题实在是麻烦...

可能要专门适配,,,,,不同的设备可能效果不一样

无线连接质量与外界环境影响很大...晴天与雨天都相差很多

网友:
前几年移动用的那种CMCC接收的那种就可以,3070芯片的平板天线,我还有个在吃灰,准备卖掉

网友:
用卫星锅做反馈,馈源上任意全向天线均可,尽量采用小巧简单结构的,比如1/4波长天线。

网友:
无遮挡好办。用网桥的频段就可以避免很多干扰。咸鱼百来块淘一对5G网桥,POE供电那种更好,稳定又舒服。我也搞过网卡天线,一整套下来成本很好,稳定性还不如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