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usb3的u盘在电脑2.0接口下,速度能达多大?

楼主(2021-04-04):
一个老机子,在考虑买u盘,不知道应该选2.0还是3.0接口

网友:
2.0 40多应该是极限了~有 3.0 的方案就选 3.0 吧,除非考虑兼容性要量产 CD-ROM 啥的吧

网友:
U盘如果体制够好的话,读写40吧

网友:
跑满可以到40

网友:
正常写10左右,读20左右。

网友:
40  40

网友:
跟电脑主板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