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四核王BTX-500S(A)电源貌似山上来客

楼主(2021-04-04):
   搞了个长城电源,拿到手觉得很轻,觉得是山货,称了一下2斤6两多点,但是拆开一看,又不像那些杂牌电源那么假,至少假货还会弄个配重,很好奇这种电源是不是套壳的,请大神鉴别一下。接口也丰富,CPU8P,显卡6P+6P大4P和SATA都是4个。那么小的个头,我可真不敢上块双6P的显卡。哈哈。但是看着又不像假货,减配那么严重了吗?又没有工具测试是否足功率,真无奈。来个大神帮看看呗。谢谢了。

网友A:
个人觉得这是行业版,就是网吧批量买的那种

网友B:
是真的,不过有点缩水,,

网友C:
真的。换主动PFC了。所有电源变轻了,12级EMI,输入端的电容都有。另外长城惯用的悦伦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换主动PFC了。所有电源变轻了,12级EMI,输入端的电容都有。另外长城惯用的悦伦风扇。 ...

谢谢鉴别,习惯性的拿着轻就觉得假,哈哈,见笑了。

网友:
像是真材实料,看散热片

网友D:
真的,主动式PFC的,没有了被动PFC电感,显得轻
输出端也是长城惯用的nicon电容,花花绿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主动式PFC的,没有了被动PFC电感,显得轻
输出端也是长城惯用的nicon电容,花花绿绿的 ...

谢谢鉴别,上机满载跑了一下,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是行业版,就是网吧批量买的那种

网吧版也算不错了,就怕假货,跑坏硬盘显卡,现在显卡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不过有点缩水,,

只要是真的,缩水点也不怕,大品牌不会自己砸自己招牌吧。

网友E:
真的,一看做工就知道,山上的要是做到这个水平,那也是大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一看做工就知道,山上的要是做到这个水平,那也是大山了

习惯了重手的电源,看来靠重量来初步鉴别已经OUT了。

网友:
是正品,只不过是低端版本。

网友:
看到两级EMI妥妥正品

网友F:
看到厚厚的散热片就可以肯定不会假,我前几天淘了个长城的电源,比振华冰山金蝶650W半模组的轻多了,自吹堆料,但振华的才用了1年多就出问题,烧了一个芯片,现在售后,用了好几个长城,包括2004年DIY用的长城电源,虽然不是堆料货,但质量刚刚的,还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厚厚的散热片就可以肯定不会假,我前几天淘了个长城的电源,比振华冰山金蝶650W半模组的轻多了,自吹堆 ...

以前大品牌做工好,我还有个2011年的航嘉300W,就是接口太少了,才1个SATA,在2奶机上服役呢。

网友:
我觉得也是真的,该有的都有,用料布局也是长城风格。。。就是有虚标的可能性

网友:
是正版,厂家为了市场竞争的缩水版,航嘉有款网彪版也是这个奶奶样

网友:
是真的,就算是假的,能用上安规就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大品牌做工好,我还有个2011年的航嘉300W,就是接口太少了,才1个SATA,在2奶机上服役呢。 ...

还行吧,我有个9x年的银河电源,加个sata转接口一样给二奶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