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双电池系统主电池支持热拔插更换如何设计??

楼主(2021-04-04):
不用设计电池的充电电路,备用电池只作为冗余应急。
当前主电池电量低时移除换另外一块充满电的主电池,此时切换至备用电池临时供电几秒。

之前请教过坛友,配置成备电电压稍低于主电停止放电电压后两块电池并联 输出(加二极管隔离),可以自动切换过去备电。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换一块新的主电上去。直接并回去,能自动切换回来主电吗??需要加点什么进行什么保护措施吗

对了,备电是经过隔离降压模块输出12v直流来的。
因为那个模块能交直流混合输入,蛋疼的是切换时有1到2s延迟。索性我就想到改成双电池吧才想到发这个帖子请教各位了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来两个就好了

网友B:
LTC4412
Figure 5. Dual Battery Load Sharing with Automatic
Switchover of Load from Batteries to Wall Adap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来两个就好了

朋友您好,如果是如下另外一种配置方法,该怎么解决问题呢?
手里头这个模块市电切到电池供电稍慢了。
达不到我需要地效果,切换过程中电脑就关机了.....
我想加点东西在输出端。实现交流市电断电后
临时直流12v供电抗一会儿然后再有一路直流来供电,.有什么适合的方法呢?
加电容还是小容量低自放电电池或者其它的玩意?
供电设备是功耗12v5a的低功耗电脑
小白一个,希望能说明详细些。谢谢

网友C:
直接用开关,故障率基本为0,简单好用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开关,故障率基本为0,简单好用不解释...

不知道该咋称呼的开关,自认识简单自锁自复延时互锁什么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C4412
Figure 5. Dual Battery Load Sharing with Automatic
Switchover of Load from Batteries to Wal ...

额看了你的ID我以为外国人呢,这英文的回复内容

网友D:
MOS管控制电路可以做到,但需要更多的资料,负载,电流,电压.

网友:
我的24Vups电源系统带的电脑 切换不会关机 没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控制电路可以做到,但需要更多的资料,负载,电流,电压.

需要供电设备是功耗dc12v5a的低功耗电脑,接的两个7ah蓄电池

网友:
主电池更换过去后只要电压高于备用电池,那么备用电池就不会供电或者耗电很少了。
如果是简单通过二极管隔离的两个电池同时供电,谁电压高主要就用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该咋称呼的开关,自认识简单自锁自复延时互锁什么的这种

空开不行么???

网友:
随意画了个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平时主电池在线副电池不启动,主电池断电后电压瞬间下降到比副电池低3V左右副电池开始启动,所以必须输出要大电容保证输出瞬间不降得太低.理论上这个电路可以做到毫秒级切换.
有问题大家讨论,挤时间设想的方案难免还有BUG,有心的坛友继续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看了你的ID我以为外国人呢,这英文的回复内容

网友E:
有没有国产仿制款?
这个不错但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国产仿制款?
这个不错但价格有点高

不知道呀,我也只搜到同样提问没答案

这东西量产成本是高,做几个自己用还好,3-4块1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