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变切割机有没有推荐的选择?

楼主(2021-04-04):
最近需要切割的小玩意比较多 总去做门窗那里借也不好意思 自己有个大有2903 手持切割怕死 网上搜了搜有那种底座用起来跟地上的切割机差不多 看评价又有晃动的。。。
再买个220V就算了 有没有什么解决好办法?

网友:
买正规厂家的切割片,正确使用操作,不作死切木头有什么好怕的

网友:
老老实实地买个切割机,除非你不想要你的手指或者一只手

网友:
角磨机底座好点的还可以,不要买太便宜的就好了,实在不放心也可以自己做个,B站视频教程多的是

网友:
东城的切割机也就1,2百吧,质量很好啊,这种性命攸关的东西有啥钱好省的?

网友:
质量好的底座基本100左右,至少90元

网友:
专器专用 功能再多的设备也比不上专用功能单一的设备,术有专攻 这是老祖宗几千年在总结的经验。

网友:
买过一个奥奔的滑动切割支架,使用很麻烦,还不如单独买台切割机

网友:
淘宝,买个七寸的切割机,调好了切割精度比大机器好用,毕竟180的切割片有一毫米的,350的大机都是3毫米的锯片,切割阻力大,一用力就偏了

网友A:
业余情况,每次工作量不大,角磨机装钎焊金刚石磨片就行了,铜、铁、铝、木头、胶木、石头等材料都行,切割打磨都有了。挑选粗颗粒的用(36、46粒度的),效率高,用了几年了,绝对安全。

网友:
说的是这种么?精度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用着还成  速度比手拿的要快  但是每次装配调平什么的很费神  建议一般不要取下来

网友:
有电焊技术,自己折腾一个,好用牢实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架子。

网友B:
给你个改装思路,前几天看到的

网友(2021-09-20):
引用 网友A:
业余情况,每次工作量不大,角磨机装钎焊金刚石磨片就行了,铜、铁、铝、木头、胶木、石头等材料都行,切割 ...

请问这种切磨片要多少厚度的,普通的10元左右可以吗,还是必须要加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改装思路,前几天看到的

残联报道思路,真卡住,那点铁板挡不住反跳的

网友:
切割小木条,然后放在锯片旋转方向前,慢慢平稳推进,使用时保持高度集中,就和锯床使用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