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没事别拆键盘

楼主(2021-04-04):
闲得没事干把键盘拆了,简单清下灰,顶着密集恐惧症,咬牙装好,结果按键几乎全失灵。
不得不又拆了,再拧一遍二十几个螺丝。
清洁一下金手指,然后这次学乖了先拧四个螺丝,先测试OK再拧其它的
本想最多半个小时能搞定,结果一共耗时两个半小时,以后打死不拆键盘了。

网友A:
啥键盘,台机的我拆过好几回了,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键盘,台机的我拆过好几回了,屁事没有

山寨薄膜

线路板金手指已发黑了,对偏一点就失灵。
100多个橡胶垫摆的我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薄膜

线路板金手指已发黑了,对偏一点就失灵。

能用这么脏,你也非常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这么脏,你也非常人...

07年的古懂。

网友B:
键盘、鼠标这种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建议不要买太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鼠标这种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建议不要买太差的。

鼠标罗技光栅轮,键盘习惯这手感不想换。

网友C:
薄膜键盘啊。我原来买了一个薄膜键盘。放了一段时间后再插上用,发现qw那两竖排按了没反应。后来直接拆了,然后把唯一那一块小电路板上,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叫,类似那种排线但是印刷在塑料薄膜上的金属线,压这个线和小电路板的螺丝拧紧了,然后装好再试又好了。现在家里有6个薄膜键盘了,一直放哪都没有,因为自从改用了机械键盘之后,说话机械键盘我也没感觉有多好用,但是它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字符背光,真的是超级离不开,但是因为前年那段时间薄膜键盘看着挺便宜的,撸了好几个,但是都只存着没开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薄膜键盘啊。我原来买了一个薄膜键盘。放了一段时间后再插上用,发现qw那两竖排按了没反应。后来直接拆了, ...

我习惯本子X架构键盘了,台机键盘键程太长了,话说不都盲打么,要背光干啥,不刺眼?

网友:
拆多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
拆键盘清理确实是挺费时的事情,没时间整的话一段时间拿出室外用鼓风机吹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本子X架构键盘了,台机键盘键程太长了,话说不都盲打么,要背光干啥,不刺眼? ...

台式机有半键程或者X架构的键盘,就是x架构的键盘为了轻薄没有笔记本的那么硬的底板,感觉力回馈没有thinkpad的那个手感,我有一个搁置着,以前买过一个全合金的x架构力度很好,但是上面印刷是外文所以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有半键程或者X架构的键盘,就是x架构的键盘为了轻薄没有笔记本的那么硬的底板,感觉力回馈没有thin ...

差不多10年前买过一个台机的X架构键盘,里面有钢板的,品牌叫"南极",E文好像是Nazer,有次油洒上去废了,后来想买找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10年前买过一个台机的X架构键盘,里面有钢板的,品牌叫"南极",E文好像是Nazer,有次油洒上去废了,后来 ...

我那个在堆尘的就是南极,这个的像胶套回弹力很棉,没有thinkpad的那个干脆,而且胶壳很薄很软,里面的铁板是x架构的骨架,很薄的铁皮,不是加强厚底板的稳固和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在堆尘的就是南极,这个的像胶套回弹力很棉,没有thinkpad的那个干脆,而且胶壳很薄很软,里面的铁 ...

有可能我们买的版本不一样,也有可能个人手感不一样,反正我当年用着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E:
经常拆洗键盘,有时候也直接用水冲洗了,没感觉有那么严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拆洗键盘,有时候也直接用水冲洗了,没感觉有那么严重吧

估计撸主是手残党...

网友:
前阵子拆了两个笔记本键盘,拆之前只有个别键不灵,拆了一地鸡毛,辛辛苦苦装回发现多了十几个键失灵,两个都是这样,真不如重买

网友:
薄膜键盘电路板的导电胶很麻烦,差一些的基本一拆就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常拆洗键盘,有时候也直接用水冲洗了,没感觉有那么严重吧

最后键盘又没坏,就是太费时了。
没毛病就别去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