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Conner CP-3114古董机械硬盘拆解,112MB容量

楼主(2021-04-04):
一常年在外地的基友休假回家,晚饭后来拜访,给我带来一堆机械硬盘
conner的硬盘倒是从来没见过,上电能转,无异响。但是苦于没有IDE接口和易驱线,所以我先拆为敬了

这个结构,大概是减震或者降噪的作用?

控制板,一堆各种IC

拆掉盖子。。。哦不对是个铝筒。。。原来是盘体加托架,很新(gu)颖(lao)的结构

拆掉铝筒,确实很新(gu)颖(lao)。碟片上有磕碰痕迹,应该是不知道哪个环节运输途中造成的。
单碟28MB,可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没了?嗯,没了,不能再拆了,再拆就装不回去了,这东西收藏价值远大于拆解价值,所以就这样吧
谢谢观看!

网友A:
CONNER、 AST满满的回忆!

网友B:
这个是AST品牌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C:
四碟才做到120m,可见当年的密度

网友D:
3.5寸的CONNER硬盘多年前有人高价收,似乎是某些仪器设备上使用。
楼主这个是5寸CONNER硬盘,更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R、 AST满满的回忆!

我还是太年轻了,居然不知道AST,赶紧百度了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ST品牌机上拆下来的

AST这个品牌以前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碟才做到120m,可见当年的密度

也许那时候112M就不小了,装第一台电脑那时候我还以为80G的硬盘我能用一辈子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寸的CONNER硬盘多年前有人高价收,似乎是某些仪器设备上使用。
楼主这个是5寸CONNER硬盘,更老一些。 ...

不不,阁下搞错了,这确实是3.5寸的盘,跟普通3.5寸硬盘一样大,略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寸的CONNER硬盘多年前有人高价收,似乎是某些仪器设备上使用。
楼主这个是5寸CONNER硬盘,更老一些。 ...

50针的小硬盘确实有工业设备用。还有一种带跳线的特殊软驱。

网友E:
用过一个80M一模一样的,开盖后装回去还正常试用,相当耐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不,阁下搞错了,这确实是3.5寸的盘,跟普通3.5寸硬盘一样大,略厚一点。 ...

看照片显得比较大,所以觉得是5寸盘。
那就是3.5寸厚硬盘(是不是叫半高硬盘),相当于光驱那个厚度吧。

网友F:
CONNER的硬盘,我最老的机器主是这个品牌的硬盘,812MB……
后来这个品牌被希捷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显得比较大,所以觉得是5寸盘。
那就是3.5寸厚硬盘(是不是叫半高硬盘),相当于光驱那个厚度吧。 ...

没错,盘体大概跟光驱厚度一样,至于半高全高我真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一个80M一模一样的,开盖后装回去还正常试用,相当耐操。

这个大概是没法用了,盘片上面好几个小坑,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NNER的硬盘,我最老的机器主是这个品牌的硬盘,812MB……
后来这个品牌被希捷收购了 ...

我第一块硬盘是希捷7200.7 80G,好像是这个型号吧,也记不清了。至于conner,以前真不知道有这个牌子。最近倒是一下见了三块,还有一块cp3361 363M,T10螺丝太紧拆不开,废品站有一块cp3000 42M的要价30块,朋友刚给我发的图,结果他没捡

网友:
这种类型的古董硬盘我好像有一个,傻大黑粗,拆开碟片跟这个一样,色泽有点香槟金色,容量很小40兆,拆完装起来还能启动,好像最早是装过dos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