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锂电池如何引线比较好?

楼主(2021-04-04):
为家里各种3伏左右电池,改锂电
除了购买了600毫安时全新锂电,也找出还有电旧电池
对诺基亚这种非表面触点电池,怎么引线比较好?

用插针,还是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如图

这种平面电极电池,引出线采取焊接比较好吧?如图

网友A:
我直接电线塞进去,烙铁直接在上面上锡,然后自己就填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电线塞进去,烙铁直接在上面上锡,然后自己就填满了

精彩回复,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