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一个无线投屏器,谁知道闪存什么型号,编程器识别不了

楼主(2021-04-04):
请问一下 电源口这8脚的是闪存吗?编程器识别不了。 同屏器热点IP 登录里面有修改信息,应该有闪存保存信息的啊

网友A:
照片看不太清楚型号,给你推荐个APP把,半导小芯

网友:
看个头大小应该是闪存。

网友B:
猜测+查询 得知 id:HY5PS1G1631CFP-Y5
DDR2内存颗粒,位宽16位的,单颗128M

网友C:
用编程器自动识别功能,,,

网友D:
看不清 来张特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太清楚型号,给你推荐个APP把,半导小芯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自动识别功能,,,

就是编程器自动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 来张特写啊

肉眼都看不清什么的字,手机不行 这已经是最清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查询 得知 id:HY5PS1G1631CFP-Y5
DDR2内存颗粒,位宽16位的,单颗128M

内存是这个,我想知道闪存是什么型号,编程器自动识别不出来,肉眼也看不清楚

网友:
闪存太大,老的编程器有些读不了

网友:
ch341编程器那还是算了,换了上百元的,这种山寨片一识别来一大串型号

网友:
看不清丝印,一般闪存都是25开头的,编程器选择相同数值的就可以读写,正常识别不出厂家型号可能,但是信息应该识别啊,如果不识别是不是没接触好,或者芯片放反了

网友:
应该是SPI NOR,还和16脚封装的做了co layout
先拆下来再识别试试
很多时候是因为闪存的供电和主控供电是同一路,编程器给闪存供电的同时也给主控上电了,导致板子上主控和编程器互相干扰,读取失败

网友:
在线不行就拆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