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不一样的电蚊拍(家博士)三个三极管,维修中~

楼主(2021-04-05):
改了锂电以后,用了一段时间突然不来了,这电路好像和一般的单三级管的不一样,有三个三极管,现在是按开关不会来,指示灯也不亮,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发烫,求指教

网友:
总共也没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测,把坏的找出来换掉就OK了呗,首先要测一下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1-05-11):
家里坏了两个  不升压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良心电蚊拍

网友:
什么品牌的,看着做工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