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谁有三星本子的win7 oem系统?

楼主(2021-04-05):
需要win7 oem系统,三星的本子。激活太麻烦了。

网友A:
WIN7如果BIOS有SLIC的话,导入证书就好了。

网友:
win7很好激活的。你要用正版的话,win7的应该在电脑底部有激活码,电脑自带的激活码多数是家庭版的,所以下一个原版家庭版win7就行。win7系统不会自己激活的,oem的也不会(gost版本的除外,是集成了激活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如果BIOS有SLIC的话,导入证书就好了。

导入证书是不是需要180天重新激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证书是不是需要180天重新激活?

又不是KMS激活,没有180天之说。
WIN7的OEM系统是使用BIOS SLIC,证书配对永久激活的,至于用什么版本系统,输入对应OEM序列号就行,序列号不区分品牌。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