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还有什么可以代替stm32?

楼主(2021-04-05):
下载价格太贵了,还不好买

网友:
gd32 gd32 gd32

网友:
自己看吧,gd32和一堆兼容单片机

网友:
不知道pic 单片机的价格涨没涨。

网友A:
用mega328吧,arduino

网友:
只能选国内高仿, 如果换系列,代价太大, stm32性能比较强,也不是8位机能随便替代的

网友:
STM32F030K6T6/F4P6用国产先马的可以直接替换,软件也不用改,我已经简单的试了几片,目前只发现ADC有时不稳定,其它还没问题,感兴趣的可以试一下,3块左右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ega328吧,arduino

不思进取的AVR根本无法代替STM32啊

网友:
服了,还有嫌STM32下载器贵的

网友:
共享单车上,就是用的stm32,可以去大量废品站回收

网友:
GD的价格是开玩笑的吗?

网友:
说实话。。。性价比没见过干过雅特丽的。。。光at32f421就能干翻一众国产进口的了。。

网友:
国产差不多能替代的都涨价了 没法玩了

网友:
中国科技还是差啊!

网友:
用esp12啊,io不够595上

网友:
低端的有STM32FEBKC6T6可以完全替代F103C6T6,其本质就是STM32F103C6T6在电动车领域的定制打标版,这是现在唯一一个价格正常的单片机了,淘宝上售价3块钱全新的,闲鱼拆机带板1块钱,以前用C8T6的也可以压缩一下代码量和内存用量上这个芯片

网友B:
GD32,pin2pin,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D32,pin2pin,完全可以替代

GD也暴涨。。。。。

网友:
引用 网友C:
GD也暴涨。。。。。

GD暴涨操作也太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