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南孚测电器

楼主(2021-04-05):
就这么一个东西 没有型号 老婆网上买南孚电池送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上面指示灯的说明 但写的随生活垃圾处理 是不是不太合适 电池要专门处理的

背面的广告

意料之外 零件还挺多

LM324 功能挺多 干啥都行

背面的英文标识 版号及日期 不明白其测电原理 但测电时有70几毫安的电流 所以不能长期测试 试了试几节电池 还算准 貌似是电压电流同测 满电的镍氢电池也显示满电

网友A:
这种测试电池电量的测试仪器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电流来模拟负载运行才能准确,所以0.1a左右的测量电流也是很正常的。

比如测试电动车铅酸电池的仪表内部居然是一盘电炉丝,测量时候电流5A左右。

网友B:
现在这些一次性电池都是无汞的,可以当生活垃圾丢。有害垃圾是那些可充电的那些。百度了解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电池电量的测试仪器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电流来模拟负载运行才能准确,所以0.1a左右的测量电流也是很正 ...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些一次性电池都是无汞的,可以当生活垃圾丢。有害垃圾是那些可充电的那些。百度了解一下就好了 ...

是的。
但现实中有多少人会刻意的去处理废旧电池呢?至少我几乎很少用一次性电池 都是用镍氢5/7号电池

网友:
这几年我已经改用一次性干电池了,都是在爱淘优惠购领券便宜买的,没电了就直接换。

网友:
良心企业,镍氢也能测,比某些只测电压的好点。

网友C:
肉还不少,看电路不复杂,抄一下板造福坛坛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肉还不少,看电路不复杂,抄一下板造福坛坛友吧

这个测电器大家拆过不少了,以前坛友绘了电路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