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立式微调电阻器,俩腿的不是太常见

楼主(2021-04-05):
这个立式可调电阻是上次修那带光敏电阻的台灯里拆下来的
烧掉了,测试不通
这货和常见的比,少了中间腿,看来也是为了省钱

侧面外形

电刷这面

细节

撬掉铆接兼定位片

下面是电刷片和垫片

滑动端的导电片

固定端的导电片

电阻体和基板

除了电刷都是铁的

全家福

小玩意,也没啥高科技

网友A:
两条腿的确实少见

网友B:
有点像鼠标里面那个东西

网友C:
你主要是展示的微距

网友D:
200k的,做粗糙点也能凑活用

网友E:
那个年代,常见。

网友F:
三条腿也是把调整脚和其中一条腿短接这样用的

网友G:
以前收音机内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腿的确实少见

这种偶也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80年代前后,这个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鼠标里面那个东西

鼠标里那是编码器,结构要复杂一些

网友:
在老设备电路板上见过3腿的,现在电路板好像都用固定电阻了

网友:
80年代的收音机很常见啊

网友:
三条腿可以替代两条腿,两条腿却替不了三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是展示的微距

哈哈哈,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的,做粗糙点也能凑活用

这倒是,反正不是电位器需要来回转动

网友:
这种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年代,常见。

早年间都是仨条腿的,这个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条腿也是把调整脚和其中一条腿短接这样用的

嗯嗯,这个直接少条腿,有电刷开路导致电阻无穷大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收音机内常用。

嗯嗯,这种是立式的,还有种是卧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