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任天堂FC原装110v电源换220v内芯直插可用

楼主(2021-04-05):
很简单的小改动,保留了原装电源的外壳设计,替换成美国Actiontec品牌现代开关电源芯板。最终实现完美的外观和稳定的输出,还有220V直插的舒适。

1.用U型螺丝刀拆掉2颗外壳螺丝。

用U型螺丝刀拆掉2颗外壳螺丝。

用U型螺丝刀拆掉2颗外壳螺丝。

2.打开外壳后的照片

打开外壳后的照片

打开外壳后的照片

3.拆开美国品牌Actiontec的9V2A电源适配器

拆开美国品牌Actiontec的9V2A电源适配器

拆开美国品牌Actiontec的9V2A电源适配器

4.加工一下,只保留需要用的部位

加工一下只保留需要用的部位

加工一下只保留需要用的部位

5.修剪调整好安装位置和布局,焊接好输入输出接线

修剪调整好安装位置和布局,焊接好输入输出接线

修剪调整好安装位置和布局,焊接好输入输出接线

6.插电测试输出是否稳定,插头是否为外正内负

插电测试输出是否稳定,插头是否为外正内负

插电测试输出是否稳定,插头是否为外正内负

7.装好外壳再次确认输出是否正确稳定

装好外壳再次确认输出是否正确稳定

装好外壳再次确认输出是否正确稳定

8.改造完成,220V直接插用。newFC实机运行稳定画面无干扰无杂纹。

完工,newFC实机运行稳定画面无干扰无杂纹。

完工,newFC实机运行稳定画面无干扰无杂纹。

9.FC 89实机运行稳定画面无干扰无杂纹。

FC 89实机运行稳定画面无干扰无杂纹。

FC 89实机运行稳定画面无干扰无杂纹。

网友:
这个改造实用啊,关键后面的sony 特丽珑的小彩监绝配啊

网友:
随便找个10v的直流可以吗?

网友:
随便找个电源,只要插头一样,电压差不太多的,接上去都能用,但是你一定要全套复古的就算了。

网友:
里面是7805工作的,理论上电压很大范围都可以

网友:
我以前修小霸王FC还以为内负外正是变态的防伪设计  原来是FC日本原版也是hentai

网友:
买的航嘉电源也是内负外正

楼主:
FC原装电源输出电压在15.8V左右,并不是所标注的10V 850mA输出。所以不需要这种原装外观的推荐十几块钱买个兄弟标签打印机的电源就可以了,12V 1.3A输出,外正内负插头,刚好合适不用改接正负极输出线。便宜省事。

网友(2022-12-07):
网上买了u型螺丝刀,但是插不上去,开口小,请问您用的什么规格的螺丝刀

网友:
这个小彩监不错

网友:
这种老式变压器空载的话有的都显示15V多,买个现在路由器上那种9V的能直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