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拆机一个中古路由腾达W304R V3

楼主(2021-04-05):
扒出一个大约七八年前的中古路由,坛子里有人拆过(『X拆解』拆改一个山寨天线路由器腾达W304RV3)。其实这个路由器可以做到无损拆解,拆掉四个脚垫下的螺丝后,先用刀头螺丝刀撬开前后的卡扣,再撬开两侧的卡扣即可。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后期若进行硬改会更新本帖。

【硬件配置】
型号 W304Rv3
接口 1WAN+3LAN,全八芯
电源规格 9V ~ 600mA
SoC BCM5357C0KFBG
RAM W9412G6KH-5
Flash 25Q16DVSIG

【高清大图】

网友A:
看见路由就想刷机。

网友:
天线焊接点附近的两个芯片是不是PA,请知道的人来科普一下吧。

网友:
天线焊接点附近的两个芯片是收发切换开关

网友B:
你这是让人玩回忆录吧

N年前的改机折腾练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让人玩回忆录吧

N年前的改机折腾练手的

老哥当时刷的是什么固件?

网友:
这屎黄色,让我想起了手上的一台翻车迅早期的路由,然后又想到了我后期花了几万买的翻车迅的其他路由,最后我

楼主:
今天把排针焊上了,串口输出内容如下

CFE version 5.100.138.3 based on BBP 1.0.37 for BCM947XX (32bit,SP,LE)
Build Date: 2011-05-26 10:33:50 4 (richard@aeteam.com)
Copyright (C) 2000-2008 Broadcom Corporation.

Init Arena
Init Devs.
Boot partition size = 131072(0x20000)
Found an ST compatible serial flash with 32 64KB blocks; total size 2MB
et0: Broadcom BCM47XX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Controller 5.100.138.3
CPU type 0x19749: 300MHz
Tot mem: 16384 KBytes

CFE mem:    0x80700000 - 0x80798550 (623952)
Data:       0x8072E3A0 - 0x807315C0 (12832)
BSS:        0x807315C0 - 0x80732550 (3984)
Heap:       0x80732550 - 0x80796550 (409600)
Stack:      0x80796550 - 0x80798550 (8192)
Text:       0x80700000 - 0x8072E39C (189340)

Device eth0:  hwaddr C8-3A-35-46-FD-D0, ipaddr 192.168.10.250, mask 255.255.255.                                                                                                    0
        gateway not set, nameserver not set
Loader:raw Filesys:raw Dev:flash0.os File: Options:(null)
Loading: ..... 2670300 bytes read
Entry at 0x80001000
Closing network.
Starting program at 0x80001000
IP Filter: v3.4.35 initialized.  Default = pass all, Logging = disabled
PCI: no core
PCI: no core
PCI: Fixing up bus 0
wl_pci_probe: find [14e4:4329] bus 0 slot 1 func 0 irq 1

eCos Router/AP V5.110.27.21 (Compiled at 11:02:38 on May  6 2013)
sys_led_test_gpio=6
Using pin 6 for sys_led output
wps_led_test_gpio=7
System start
vlan1: VLAN interface created
wlconf: PHYTYPE: 4
EAPD task started
initWebs: lanip=[192.168.10.250]
NAS task started

楼主:
此贴终结!!!

拆内存颗粒的时候不慎掉了两个点,想到又是博通的U感觉继续折腾下去的意义不大,可以送给需要的朋友,自己出个邮费就行。

另外说说硬改的思路,原厂的配置是2MB Flash+8MB 16-bit DDR,建议一步到位更换为16+64。腾达原厂的cfe极其坑爹,ctrl+c和短接复位键都试过了,死活无法中断cfe,因此也就没法直接通过cfe刷机,只能通过编程器刷个磊科nw236r的编程器固件试试。总之,这坑爹货不建议折腾了!

网友C:
这个是有AP的。板子比N300什么的好多了,我换了内存64M。
闪存上16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有AP的。板子比N300什么的好多了,我换了内存64M。
闪存上16M

老哥刷的是什么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贴终结!!!

拆内存颗粒的时候不慎掉了两个点,想到又是博通的U感觉继续折腾下去的意义不大,可 ...

掉点你飞线盖绿油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路由就想刷机。

说的我又同感啊,家里一堆路由的尸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点你飞线盖绿油不就好了

水平有限,说不定会刮花其它地方,暂时不折腾了

网友(2021-05-07):
这个芯片当年我可喜欢了,能刷236w,4兆ADSL看电影玩英雄联盟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