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如何实现NMOS管驱动电热丝呢

楼主(2021-04-05):
如图所示,一个LR7843(NMOS管),还有一段5v电热丝。

电源用的是3.7v锂电池,我最初通过PWM生成器,来控制MOS管的开关频率,以达到对LED灯(1A左右)调光的效果,很成功。

但是我把LED灯换成电热丝之后就不行了,电流表显示2A,但是刚接通不到2秒MOS管就烫手。
请教一下大佬们如何实现NMOS管对电热丝进行调温呢,最后可以有个电路图之类的,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MOS驱动这个功率没问题 应该是驱动力不足的原因 目测MCU直接输出的

网友:
你看看驱动电压。。。

网友:
这个管子Vgs门限最大2.3v ,4.5v时Rds 4mΩ ,如果Vgs驱动不足,Rds增大会发热 ,还有栅极电容 Ciss 4380pf 也需要考虑,MCU直接驱动简易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否有问题。

网友A:
驱动电热丝,不需要考虑灯之类负荷的频闪问题,可以考虑降低驱动方波的频率(降低至数Hz级都可以)。大大降低方波频率后,MOS管开关的过渡过程中,因未完全打开或者关断产生的热量会大大降低。

网友:
楼上的老师说的对,请降低PWM频率,然后增加脉冲间隔时间,就可以有效减少FETMOS的发热量。

网友:
降低PWM频率,再确认一下波形,让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热丝,不需要考虑灯之类负荷的频闪问题,可以考虑降低驱动方波的频率(降低至数Hz级都可以)。大大降 ...

感谢指点!已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以为是mos没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