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山寨主板,假内存槽?

楼主(2021-04-05):
前些日子,给人维护(打扫灰和重装系统)了两台电脑。结果发现4个内存槽只有一个能用,也就是内存只有插在最远离CPU 的那个槽里 才能开机进系统。其它槽全部黑屏,不自检,喇叭不报警(无内存检测错误的 提示音)。

网友:
无图无真相. jpg

网友A:
其它槽全部黑屏,不自检,喇叭不报警(无内存检测错误的 提示音)。
坏了呗,有啥奇怪的
你要知道,如果是假的插槽,那就是相当于没插内存,那主机是要报警的。只有是识别到内存,但是识别错误,才会黑屏并不报警

这种情况,先刷BIOS,不行再检查后面三条插槽的供电时钟是不是正常

网友B:
要么是板子坏要么是cpu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槽全部黑屏,不自检,喇叭不报警(无内存检测错误的 提示音)。
坏了呗,有啥奇怪的
你要知道,如果是 ...

送来维护并装系统的两个电脑(完全相同的配置)都是 只能插最外面的内存槽。因为习惯上不应该插在最外面,所以就给拔下来插了主板上的第二槽,结果就黑屏。。

两台电脑都这样。他公司还有更多同配置的电脑,等有机会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板子坏要么是cpu坏

应该不是,因为目前发现两台同配置的电脑都这样。

网友:
上酒精清洁内存槽试试

网友C:
是集显主板,内存必须先插到通道1才能启动

网友D:
其他的不知道,只知道技嘉,特么的两个内存插槽,一根根插可以开机,插两根开不了机,度娘了好久才知道,特么的蛋疼的技嘉bios是只支持单通道的,然后再深度百度学习,辣鸡软件下载了一堆,终于学废了,可以去技嘉台湾的网站下载更新版的bios,终于好了。又买了两根全新的ddr3,8G内存条,用了几个月突然出现,正常开机不定时突然无征兆关机,以后就远离鸡架这个牌子的主板。全新华南金牌B75-pro,香的很。

网友:
这种情况,内存槽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是很低,大有可能是板子上的某个小零件失灵了,或者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集显主板,内存必须先插到通道1才能启动

习惯上 不是 第二条插槽是通道1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不知道,只知道技嘉,特么的两个内存插槽,一根根插可以开机,插两根开不了机,度娘了好久才知道,特 ...

技嘉,现在大不如以前了。前几年给几个朋友用 B85 装了3台电脑,先后出都问题了,第一个有2个芯片坏了发热,不能开机。第二块主板不明原因通道2不能插内存,不管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通道2 就不能插上内存,插了就自检的时候不断重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更离谱,不能用前置USB 3.x的那个插座+延长线 插3.x的U盘,插了电脑就死机还是咋的 忘了。

网友:
戴尔和Think都见过,某个槽必须插内存。

网友:
确实有这种问题吧,另外内存换过吗 兼容性问题?

网友:
早先对技嘉印象不错,它的AM3主板用了十年也没事,后来换了1155的平台出过几次BIOS损坏,开机自动修复的情况,原来它的双BIOS是这个作用啊,而华硕的从没出过这个问题,以后就对技嘉敬而远之了

网友(2021-05-11):
现在很多的板子,第一内存槽是远的那个

楼主(2021-08-14):
已补充新图,请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528-1-1.html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