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标称蓝牙5.0的蓝牙音频适配器

楼主(2021-04-05):
购于咸鱼,13.8包邮一个。
这玩意支持发射和接收双模式。
如果插电脑,直接识别为USB声卡,然后直接把USB数据转化成蓝牙信号发射出去。

3.5的模拟口音质一言难尽,应急使用还行。
举个例子,电视机的3.5转成蓝牙,。----------- 需要先把电视的3.5接口插上,然后再接上适配器的3.5输入孔,然后再给USB供电。这中间进过了两个3.5孔的转换,大家也明白3.5模拟孔的音质是玄学,转换两次以后音质下降明显。

这货的USB口居然铁壳居然是最后卡上去的,拆了半天才发现,常见的都是铁壳和主板一体的。

主板上有个MIC而且已经焊上去了,但是不管在哪个模式下都没有用,属于摆设。

芯片是珠海杰理的,型号我查不到,哪位大佬发个芯片数据材料给大家看看,不知道是不是5.0,我用蓝牙耳机接电脑听歌感觉还凑合。
反正我耳机只支持SBC 和AAC ,不支持更高级的编码,土逼听个响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A:
麦克风不是没有用,只能在打电话的时候使用,芯片资料不用查了,目前为止,根本没有资料可以查

网友:
杰理的芯片很差,比不上炬力子公司炬芯的那个。

网友B:
不论3.0 4.0 5.0 5.1音频信号走的都是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麦克风不是没有用,只能在打电话的时候使用,芯片资料不用查了,目前为止,根本没有资料可以查 ...

我还误认为是收集语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论3.0 4.0 5.0 5.1音频信号走的都是2.1

但5.0的延时的确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克风不是没有用,只能在打电话的时候使用,芯片资料不用查了,目前为止,根本没有资料可以查 ...

看来我的结论草率了   本坛还是高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论3.0 4.0 5.0 5.1音频信号走的都是2.1

本坛还是高人多  我说这个适配器插到电脑上显示的事  jieli  br21,估计就是蓝牙2.1的意思

网友:
我也买了个5.0的适配器,是立体声输出的,可惜还是要插着5伏电,拖着条3.5的立体声输出线到音响的线路输入

网友:
看到杰里直接不是5.0
5.0只是型号,不是标准

网友:
这么简陋的,也撸了一个

网友:
杰理的蓝牙芯片音质不是一般的差,做成蓝牙音箱的价格也就十几二十块,听个响的水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