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什么钻头比较好用,主要用来钻金属铁板?

楼主(2021-04-05):
经常需要钻钢板,3-4mm厚,淘宝上买了几款钻头,都不耐用,不知道什么钻头好一些,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A:
M42 M35材料含钴钻头,钻头看大小转速要注意,切需要加油或者乳化液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2 M35材料含钴钻头,钻头看大小转速要注意,切需要加油或者乳化液冷却

说说高速钻头和低速钻头主要有哪些区别和注意事项?

网友:
买国内专业量具刃具厂家的钻头,比如成量上量上工上刃天工啥的

网友:
如果你是用精密台钻就直接上钨钢钻头,如果是手电转无刷钻,就买M35材质的钻头(M42的更好,但是一般只有小直径的)。至于牌子嘛,正规大家的都行,比如天工M35就不错我一直用。

网友:
普通铁板就用6542材质的麻花钻就行了。不过材质这个东西肉眼看不出啊,只能看商家宣传,所以只能买大牌子的。

网友:
M35钻头,使用时适当加冷却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高速钻头和低速钻头主要有哪些区别和注意事项?

就是说钻头越小给的转速越高,钻头越大转速越低

网友:
要耐用就加冷却液,还要会磨。最好在用台钻,不容易断

网友:
还是买个砂轮机磨吧,你经常要钻的话,什么材料都扛不住的。如果不会磨的话就上淘宝买那种专磨钻头的夹具。

网友:
好像我的几乎都是HSS高速钢,考虑学习一下磨钻头

网友:
镶合金麻花钻头 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过威克士的套装麻花高速钢钻头,确实比杂牌好,估计买正牌正品的都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还是买个几吨的机床吧。便携电动工具钻金属,会让你怀疑人生。实在要用,随便一个麻花就行,用坏就换,其他贵的不如多用两个普通的,当然你有贵族情结的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几吨的机床吧。便携电动工具钻金属,会让你怀疑人生。实在要用,随便一个麻花就行,用坏就换,其他 ...

买个台钻不行吗还用的着几吨的机床……打不锈钢手电钻很难打进去用台钻感觉很轻松进去了……

网友:
金属用双头钻 含钴的

网友:
在淘宝上买的 天工的M42钻头, 用3.2的干了几个不锈钢还行, 然后扩大都用其它钻头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