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下大家的路由器启动时间要多久

楼主(2021-04-05):
RT
统计下启动的时间。启动特别慢的说说都是什么路由器,比较好奇

单选投票, 共有 472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不清楚,怎么计时呢。

网友:
老毛子的,应该半分钟左右就可以联网

网友:
三剑客1+8M的配置,20秒左右就能正常使用。K2刷官改,接近2分钟;刷老毛子,大概30秒。

网友:
RouterOS,硬件是RB751G(比较垃圾)

目测开机只需要10秒

还有另外一台运行IOS15的思科2811,开机需要2分钟左右

网友:
华硕66b差不多两分钟

网友:
三剑客的启动的都快

网友:
网件r6400,刷梅林固件,开机至少2分钟以上才能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怎么计时呢。

手机上大概看着点时间就行。或者心里默数也行,又不需要很严谨

网友:
主路由ER3260G2不记得启动时间需要多久了,至今137天没重启:lol:K2P老毛子约30秒,高恪近1分钟。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TP三剑客的启动最快,不要求功能的话我还是使用TP方便

网友:
同样K2P,老毛子20多秒就能上网

网友B:
有个华为的网关,启动要两三分钟,其他的最多二三十秒就好了

网友:
AC15,小于30秒就启动拨号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华为的网关,启动要两三分钟,其他的最多二三十秒就好了

你小心被菊花党喷死

网友:
腾达N300,估计10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小心被菊花党喷死

企业级性能巨强的那些路由器启动速度都巨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小心被菊花党喷死

他们都是手机用户,这种网关路由器什么的,我怀疑他们见过没有

网友:
证据说话7621openwrt无线启动15秒,插件不多整机启动完成25秒,32MB的flash有点慢刷个固件都要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