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苏泊尔电磁炉SDHJ07TK不通电了打算拆开看看

楼主(2021-04-05):
也没怎么用,可以看到还算干净,通电一点反应没有,难道保险烧了

正准备拆,一看是颗异型螺丝,手头的多合一螺丝刀没有这个头

本打算另辟蹊径,结果中途翻车了

看来只好再购置一款了,等新的到了再继续吧

网友:
一步到位南旗s2

网友A:
用个大小合适的一字螺丝刀卡在里面扭不动吗?

网友:
呵呵,梅花带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大小合适的一字螺丝刀卡在里面扭不动吗?

中间有凸起,有点像共享单车上的那种,一般的捅不进去

网友:
用钢锯条从中间锯下去,然后把另一边也弄平齐还能继续使用,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有凸起,有点像共享单车上的那种,一般的捅不进去

你还是拆的少了,塔扇,烤箱... 经常碰到,都是一字刀解决,世上无难事
有时为方便后来人,直接用一字刀把里面的凸点蹦断

网友:
想知道此种异形是否有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