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16V的CARLTON电动工具充电器

楼主(2021-04-05):
路边一小堆建筑垃圾,看见里面好像有只充电座,仔细看还有配套电池,这么扔值得点赞。
主角登场,电动工具充电器和锂电池组。非常脏(尘土和锯末,已清洁),电源线破损严重,已更换。

右边是锂电池组。

参数。

底部的安全提示。

拆掉四只螺丝,打开。

拿出板子。

充电控制集成块。

元件一侧。

开关电源集成块。

功能介绍。

参数。看来想要达到16V3A的输出很难。

典型应用。

检查一下,发现电池组基本满电,但正极烧蚀严重,清理一下可用

充电器没发现明显问题,通电试机,不管插不插电池都是红灯,明显有故障(不接电池应该是绿灯)。
仔细检查,发现输出滤波电容开焊。

补焊后正常。

充电中……

充满转灯。

拿下电池也是绿灯这是正常的。

充满电的电池组电压。

壳子掉块三角,粘上。

电路有一处不明白,这是板子背面,充电座接电池负极的触点与哪里都没接呀(跳线并没接)。

正面看一下。能正常充电,这不是通过T极和正极充电吗?难道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没懂。

虽然是配套充电器,但看似很简单,有山寨嫌疑,并且虚标严重。电路虽然没看懂,只要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也没有充电钻可用,可以做个接头卡子,把电池组给T12应急用。
谢谢围观!

网友:
电动工具感觉苏州的比南通的好些,也许是南通作坊太多?电池负极是输出脚,充电是T脚

网友:
拆开电池看板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通过正极和T极充电,正极和负极放电,所以充电器上的负极是空的

网友:
我12v的电池充电也是T接负极,充放电不同口。

网友:
看板子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