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教大神,JMF605主控,这个短接点在哪里

楼主(2021-04-05):
JMF605主控,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可以开卡呀

网友A:
百度找这俩:
JMF605--16G-DOS开卡_V110530
JMF605--16G-DOS下固件升级_V120612h

做U盘启动后,用这个直接开

网友:
估计要自己添加列表才行

网友:
这玩意儿得资料很少

网友(2021-11-09):
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2022-03-06):
引用 网友A:
百度找这俩:
JMF605--16G-DOS开卡_V110530
JMF605--16G-DOS下固件升级_V120612h

JMF605--16G-DOS下固件升级_V120612h   这个有下载链接么

网友(2022-10-18):
楼主开卡成功了么?

网友(2023-04-10):
楼主找到短节点了吗

网友(2024-01-10):
不需要短接,直接20329桥接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