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靠谱的卖家卖ngff接口的硬盘么

楼主(2021-04-05):
联想的老机器,固态口是ngff的...不是m.2 目前用的联想sl700 128g的 容量不够了,时间也有4年了,想弄个大的.知道的坛友告知一下

网友:
ngff就是m.2,你应该说是nvme还是sata协议的

网友:
上sata的不香吗

网友A:
只要走sata协议形状一样就行了。。。
JD能搜索的。
西数 恺侠 三星 intel sandisk 相对稳定些。

网友:
淘宝上有家叫HXJ的DIY小店,买过他三个一个SATA slc芯片的固态,一个nvme固态,一个ngff emlc固态,都挺好的

网友:
NGFF就是M.2 ,你的是MSAT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走sata协议形状一样就行了。。。
JD能搜索的。
西数 恺侠 三星 intel sandisk 相对稳定些。 ...

2242的太少了,哎

楼主:
sata留机械了

网友:
找论坛大神定制一个。

网友:
可以帮你 定制

网友:
要多大的下至32G上到1T

网友:
ngff就是m2,一种接口形式,只是分nvme和SATA

网友:
上面的老板们都说半对半错。
ngff的接口确实是M2。但是M2还分B M B&M三种接口,
分别是左开口,右开口,双开口。并且nfgg的东西插入现在的NVME上面并没有办法有效识别。
手里还有一张原装thinkpad拆机盘,楼主你要嘛?128G的。SPEED UP

网友:
闲鱼上找“玩闪存的范范”,论坛里面的高级玩家,可以做各种sata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