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9DDJ颗粒掉点

楼主(2021-04-05):
植球时,从植锡网上卸迟了,没注意,弄掉了一个点,见附图,已红线圈出掉点和标记点。然后上测试架,只能监测到CE0和CE2,容量只有一半32G了。CE1和CE3都检测不到了,也没法开卡,好像是因为CE不连续,有没有办法修复?那位高手指点一二,感谢感谢!如果修复不了,怎样跳线,把CE跳连续起来,好能废物利用。

网友A:
上面红圈里是空点不用管。

下面红圈里的点有定义,肯定得补了。这个活,没有显微镜,没有一定的技术搞不定。

直接找论坛里的帖子,改不连续ce量产剩余的2个ce吧。

网友:
抠铜然后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红圈里是空点不用管。

下面红圈里的点有定义,肯定得补了。这个活,没有显微镜,没有一定的技术搞不定 ...

我用40倍放大镜看过,估计是修复不了。论坛里找到这个图,是按这个搞吗?